模具浇注口怎么画?

楼主(2020-07-28):
这样一个模具的浇注口,四个边在基准面上,四个角处有弧形的浇注口,浇注口高出基准面8mm,请教大家这个该怎么建模?

网友A:
铸造模具啊,用SW是不那么容易画的吧

网友(点评):
sw连铸件都画不了,是怎么存活下来的,阁下毛不懂就张中就来也是感人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铸造模具啊,用SW是不那么容易画的吧

现在就是怎么把这个直截面浇注口跟草图上的圆弧贴合起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就是怎么把这个直截面浇注口跟草图上的圆弧贴合起来?

毛不懂,还说毛啊。。。

网友:
其实可以按喇叭口的样式设计,具体有塑料模的设计标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