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栓的装饰螺纹线怎么在工程图里显示?

楼主(2020-07-28):
用装饰螺纹做的螺栓,出图时时光秃秃的,怎么显示出细实线?

网友A:
工程图界面-模型项目-整个模型-目标视图-注解-点选最右下角的螺纹线或者选定所有

网友:
完美主义者

网友B:
装配体按二楼的办法啊。零件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程图界面-模型项目-整个模型-目标视图-注解-点选最右下角的螺纹线或者选定所有
整个模型-目标视图?是什么意思

是这个吗?弹出的对话框我选不中螺纹的圆形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整个模型-目标视图?是什么意思

在工程图界面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工程图界面找啊

是这个吗?没有注解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装配体按二楼的办法啊。零件没问题。

我的是装配体出图,目前还没有搞定,能不能详细说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是装配体出图,目前还没有搞定,能不能详细说一下?

看图说话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图说话哈。

你用toolbox?我是用的迈迪,没有你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图说话哈。

看明白了,谢谢,顺便问一下,用toolbox出明细表是空白怎么回事?

网友:
我记得应该是在选项里面可以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图说话哈。

现在这样,螺母、垫圈里面也显示螺栓的螺纹线,怎么办?

网友(点评):
强迫症是病,得治。

楼主:
引用 楼主:
现在这样,螺母、垫圈里面也显示螺栓的螺纹线,怎么办?

你们是不画螺纹线吗?如何撤销显示螺纹线?

网友C:
|妖洞两拐发表于 07-30 08:54
现在这样,螺母、垫圈里面也显示螺栓的螺纹线,怎么办?

在工程视图里把高品质螺纹选上

网友D:
不行最直接的方法是自己画两根细实现,记住,牙顶粗实线,牙底细实线。

楼主(2021-02-04):
引用 网友C:
在工程视图里把高品质螺纹选上

这个选项在哪里?左侧?我已经市高品质了,还是没有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行最直接的方法是自己画两根细实现,记住,牙顶粗实线,牙底细实线。

没有什么更简单的方法吗?感觉好麻烦

网友E:
引用 楼主:
现在这样,螺母、垫圈里面也显示螺栓的螺纹线,怎么办?

视图属性界面的装饰螺纹线选高品质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视图属性界面的装饰螺纹线选高品质就行

没有用呀

网友E:
引用 楼主:
没有用呀

我这显示正常
SW2018SP5.0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这显示正常
SW2018SP5.0

咱们版本一模一样,你这个是剖视图?你再试试普通视图

网友E:
引用 楼主:
咱们版本一模一样,你这个是剖视图?你再试试普通视图

局部剖而已
其他没剖切的地方是一样一样的

你试试用高品质再点红绿灯重建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局部剖而已
其他没剖切的地方是一样一样的

没有效果,不知道怎么回事,装饰螺纹比较蛋疼;之前在轴上做装饰螺纹,出工程图时螺纹终止线居然显示为虚线,后来也只能这样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没有效果,不知道怎么回事,装饰螺纹比较蛋疼;之前在轴上做装饰螺纹,出工程图时螺纹终止线居然显示为虚 ...

那个可能和图纸设置有关,看下文档属性里线型设置是不是都设置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个可能和图纸设置有关,看下文档属性里线型设置是不是都设置对了

我现在重新做了一个就可以

之前的这个M105的螺纹不行,
是不是螺纹太大,超过了标准规格显示就不正常?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现在重新做了一个就可以

之前的这个M105的螺纹不行,

按我自己的理解,装饰螺纹线其实就是个“曲面”,显示什么线型不应该和尺寸有关联。。。

楼主:
引用 网友E:
按我自己的理解,装饰螺纹线其实就是个“曲面”,显示什么线型不应该和尺寸有关联。。。

的确想不通,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原因了,当时出这个图还以为装饰螺纹就是虚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