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横向运动转换成竖直运动

楼主(2020-07-28):
我想要带动一根阀针竖直运动,但是高度有限,所以想做一个电机带动的推板,请问如何将水平的推板的推力施加到竖直的阀针上面,而且两者的移动距离要有一定规律呢?
我画了一个连杆的,但是这个阀针的运动和推板的运动不是那么规律,两者的运动距离大概是下面那张图的样子,有没有修改的方法呢?

楼主:
阀针运动距离那里的意思是,可能一开始推板动了1mm,但是阀针只动了0.01mm,但是推板前推了5mm之后,推板每多动1mm,阀针就动1mm这种意思,因为它其实符合勾股定理,但是实在是太难计算了,而且很得到对当前位置和需要到达的位置的差值。

网友:
斜面滑块(板),可以吗?

网友A:
这个意思,有试过吗??

网友(点评):
这个方案好,简单,可控。俩斜面加俩弹簧即可完全满足需要

网友B:
你画的结构中间加一个转轴。

网友:
螺杆升降机加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意思,有试过吗??

过得去,回不来

网友(点评):
不会多考虑一步?要回得来改成斜槽跟销就解决了,或者加弹簧

网友(点评):
你觉得他那曲线能改斜槽?不卡死?弹簧不行,回弹你能控制形变?

网友(点评):
你倒是多考虑了一步,就没多考虑两步,他为何不用凸轮,你觉得他那曲线凸轮能推上去么?

网友(点评):
仔细看1#2#,LZ的需求,他是觉得目前的机构,生成的运动曲线太复杂了,想简化,不是要那种曲线轨迹的机构!

网友(点评):
你哪只眼睛从1#2#中看出,他是要改曲线,他是觉得他的曲线实现不了,不知道如何实现,问你有没有好的机构帮他实现他的曲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画的结构中间加一个转轴。

我想了一下,如果中间的转轴固定,会出现下面这种情况吧,如果会的话应该怎么改保证阀针垂直上下。

网友(点评):
那就不固定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了一下,如果中间的转轴固定,会出现下面这种情况吧,如果会的话应该怎么改保证阀针垂直上下。

左边蓝色的点做成滑块,不是铰链。你再想想,我也思考下。

网友:
看图,是不是你想要的?这个位移好计算了吧!

网友(点评):
这样还得考虑两个件的旋转怎么限制。加工起来也是脑壳痛。

网友(点评):
最简单的是滑键槽,也可以搞个顶丝,看你的精度了!

网友(点评):
你这位移曲线是一条斜率直线,跟他的要求不一样

网友(点评):
仔细看1#2#,LZ的需求,他是觉得目前的机构,生成的运动曲线太复杂了,想简化,斜率直线最简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画的结构中间加一个转轴。

这个旋转机构优化一下,轨迹就有意思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旋转机构优化一下,轨迹就有意思了!

你应该把轨迹画出来,你准备拿椭圆规画什么呢?圆?这机构XY方向关系应该形成不了他的位移曲线图像

网友:
横齿条,竖T螺杆

网友:
横向竖向转向机构,通过导向槽和滚轮实现方式:
导向件水平运动,滚轮件做限位在竖置方向运动,则随着导向件水平运动,滚轮件上下运动.

网友:
凸轮机构,楼主参考一下。

网友D:
搞那么复杂干嘛,水平和竖直方向都用齿条(估计还要加导向),交汇处用一个齿轮(如果两方向打架则厚齿轮)

网友:
靠,回完贴我都被我自己的灵光一显给惊到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搞那么复杂干嘛,水平和竖直方向都用齿条(估计还要加导向),交汇处用一个齿轮(如果两方向打架则厚齿轮)

不是线性关系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是线性关系吧

水平齿条的直线运动变成齿轮的圆周运动,齿轮的圆周运动再变成竖直方向的直线运动,可以实现任意角度的直线运动传递,忽略齿轮间隙,那就是线性关系,只是不知道楼主这还有其他限制条件没。没见过别人这样用,不过我觉得这没啥大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旋转机构优化一下,轨迹就有意思了!

这个好

网友:
要有线性关系可以考虑凸轮结构,反向运动用弹簧

网友:
参考网格门的交叉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