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知道这个水泵叶轮是怎么画的,求助。

楼主(2020-07-29):
我想知道这个叶轮是怎么画的

网友A:
把左边的草图绕中心线旋转一周,然后再做右图中36个2.5宽的齿。M6的螺纹孔最后做。

网友B:
先画一个槽+1个齿,然后圆周阵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画一个槽+1个齿,然后圆周阵列

欧耶,我也做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左边的草图绕中心线旋转一周,然后再做右图中36个2.5宽的齿。M6的螺纹孔最后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画一个槽+1个齿,然后圆周阵列

谢谢 我戳了发现是个公司

网友(点评):
哈哈,那是我们公司的官网

网友:
规则的零件整列来花也是方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