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形量突然增大(弯曲),淬火完毕后,工件不容易磷化,什么原因?

楼主(2020-07-29):
无机淬火剂在使用过程中,变形量突然增大(弯曲),淬火完毕后,工件不容易磷化,请教一下这是哪个工序出现了问题?

网友A:
淬火剂 问题  可能与磷化液不兼容  淬火变形与放置方式也有关  刚性不好的尽量吊着放淬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淬火剂 问题  可能与磷化液不兼容  淬火变形与放置方式也有关  刚性不好的尽量吊着放淬火

使用的是网带炉,没法吊着淬火,材质是22A,淬火工件是干壁钉(2.5cm、3.5cm、4cm)

网友:
采用分级淬火  不要急冷 这样内应力很大 容易弯曲

网友:
分级淬火,这样有助于控制热处理后的不可控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