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上的孔出图要不要画出孔之间的连线?

楼主(2020-07-29):
如图:这样的孔在出图时,这些红色中心线不画是否符合制图规范?
另外,红色中心线不画时,左右两侧边的孔在同一水平线上,
只标出左侧孔的定位是不是可以?
右侧孔能否被工人认为和左侧孔在同一水平线上?

网友A:
确实很尴尬,按理说要连线的。如果孔的数量很多,连线后看上去很杂乱。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实很尴尬,按理说要连线的。如果孔的数量很多,连线后看上去很杂乱。

是的,一般来说同一侧边的孔是在一条线上,从这一点来说不标好像也可以理解,但是不知道制图规范有没有这方面要求?

网友:
要连线。避免误解

网友:
拉尺寸的时候直接从右拉到左,或者加个视图表明孔位置

网友:
标出尺寸就可以,每个孔标出中心线,全部位置都标出来,也可以采用坐标标法。孔连线可以不画。

网友:
个人习惯是同一直线或者是同一个分度圆的连起来,拐角那种的似乎并无意义。还会让图纸更乱。

网友:
同一组要素,用中心线连起来,非同一组就独立。

网友B:
主要看你具体看中孔的哪方面要求。

强调各个孔的独立位置,直接用孔表就完美
强调几个孔与轮廓的平行关系,就要有中心连线并标注距离轮廓的尺寸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要看你具体看中孔的哪方面要求。

强调各个孔的独立位置,直接用孔表就完美

谢谢,是后者,你说的第一条适合做杂乱无章的孔位吧?

网友:
从制图规范角度来说是需要把中心线画出来的

网友C:
如果是强调轮廓与孔的关系,只需要标注轮廓偏移距离的中心线就可以了吧,中间的是不是可以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强调轮廓与孔的关系,只需要标注轮廓偏移距离的中心线就可以了吧,中间的是不是可以不要?

我这个特殊点,中间的线是为了表达左右孔高度方向定位在一个水平面

网友:
同一组可以用拉线的方式或者填充四分之一圆来做区别。

网友:
我的习惯是,如果孔与孔是共线关系,那就连起来,如果孔与孔之间的基准不同,那就各管各

网友D:
连不连的,应该看你怎么标注吧,最终还是把尺寸细节搞清楚服务

网友:
首先要表示的准确到位,如果不连线,加工人员怎么确定是不是在一条线上;如果觉得乱,总有方法解决,比如,画局部视图,或者左右两侧的孔单独标位置尺寸等等,个人觉得不要图美观在表达上省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连不连的,应该看你怎么标注吧,最终还是把尺寸细节搞清楚服务

公司有加密,今天不知道为什么图片不能上传,手机拍照

网友:
同一水平线,竖直线连线,共线连线,根据需要连线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公司有加密,今天不知道为什么图片不能上传,手机拍照

觉得图这样画不是很舒服,两个问题
1.既然有连线了,你应该把孔里的十字架去掉,不然显重复了
2.标注的基准有些乱,既然你标了连线到边距离,另一个方向又标另一个基准,起码你在线上的两孔距离直接标出来不是更舒服吗?关于这个孔位置怎么标,要看你加工或者划线怎么做比较好,有些加工中心做的,都是直接一个方向做绝对尺寸,就没必要拉连线了。怎么标,两个配合的零件也应该一致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觉得图这样画不是很舒服,两个问题
1.既然有连线了,你应该把孔里的十字架去掉,不然显重复了
2.标注的 ...
乱是有些乱,我起初也是标相邻孔距,后来看别人这样标,这样右侧孔距就不用标了,另外,我认为孔距对于这个零件来说没有大意义,所以也就没有标孔距,螺栓是焊接在其他零件上的
这个孔的螺栓和其他部件不存在孔配合,螺栓头焊接

网友:
这个我觉得看你的尺寸要求吧,你要标水平、竖直尺寸还是对齐尺寸

网友:
看情况,如果是孔位置是规则图形就给他连起来,如果不是规则图形,标注XY方向距离标注出十字线

网友:
按照制图要求,是要连起来,

网友:
个人习惯是水平竖直的连起来(只连接水平或者竖直的),避免误会

网友:
连线起来更复合制图的标准规范。

网友:
我固定同一个件的孔之间拉线,这样标准几个的时候 就知道是哪几个

网友:
工程图,就拿着一个视图哆嗦四天了,干嘛不趁早再出一个另外视角的视图啊?很简单的事儿。。。

非要就拿着一张图聊,这就是脑筋急转弯的小游戏而已。

网友:
画着保险,不然容易有歧义

网友E:
每个孔不是独立一个坐标吗
还需要连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每个孔不是独立一个坐标吗
还需要连线吗

连线说明是这个线平行于某个边线

网友:
要连线标注

网友:
要画辅助线的,你这个歧义

网友:
这么多孔可以引出来标坐标啥

网友F:
要连线,不然看图纸会有误解的额

楼主:
引用 网友F:
要连线,不然看图纸会有误解的额

我这样标可以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样标可以吧?

可以

网友:
防止灌水机防止灌水机55

网友:
是否需要连线,取决于定位尺寸是不是相同。如果两个孔的某个定位尺寸相同,两个孔之间画一条连线,相当于可以少标注一个孔的定位尺寸。这种孔之间的连线,我一般都是用中心线,没用过细实线

网友:
钢板是激光割就不需要全部标注了,亚克力 PVC之类的非金属雕刻或者火焰割也不需要全部标注,手工打孔扩孔那就要标注仔细了。

网友:
同组连续,不同的其他标注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