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轴承座为什么写了2个型号?

楼主(2020-07-29):
一个轴承座两个脚分别写了两个型号,是什么意思?到底是309轴承还是211轴承啊。

网友:
因为模具机傅打晃了。

网友:
找卖轴承座的问一问

网友:
会不会是特殊材料的轴承座,后面是材料的简称,我瞎猜的哈。

网友:
设备外观粗糙,轴承座标识不规范,完美搭配。。。

网友:
211大学产的809轴承。我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你买人家轴承没说明书的?有可能一个轴承座号,一个轴承号,或者双轴承。这国产的这么不规范,产品目录也没有么?那怎么选?为什么买他家的?

网友A:
309和211的单列深沟球轴承都能用,两种轴承的外径一样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309和211的单列深沟球轴承都能用,两种轴承的外径一样大。

正解!问过供应商了。就是这个意思

网友:
都可以用的,方便后期维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