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合参考只能第一次装配时使用?

楼主(2020-07-29):
问题1:第一次时位置随意拖放的,之后就配合参考就无效了?
问题2:前面装配的有实例1,2,3……,后续的实例会自动变成实例4,
我删除了前面的几个实例,后面的实例不会自动从实例1排,能不能手工改变实例数?

网友A:
上哪自动去,就是按照插入零件的先后顺序,这个
个数没什么用,难道你统计零件数量是看着实例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哪自动去,就是按照插入零件的先后顺序,这个
个数没什么用,难道你统计零件数量是看着实例数吗

强迫症看着难受,还有刚才我用随配合复制,实例数都是间隔2,怎么回事?实例数只有1-2-4-6-8-10……实例数3-5-7-9都没有

网友B:
没用,SW的序号很多都不能改,手动也不行,必须逼死人的感觉,UG这点就比较好,特征名称自动就按顺序重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用,SW的序号很多都不能改,手动也不行,必须逼死人的感觉,UG这点就比较好,特征名称自动就按顺序重组

谢谢,UG好学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UG好学吗?

好学还是SW易学,UG模具行业好用,很多人用UG是为了加工后处理
SW比较适合通用机械,出图方便,使用简单,各种功能也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学还是SW易学,UG模具行业好用,很多人用UG是为了加工后处理
SW比较适合通用机械,出图方便,使用简单 ...

说得好

网友:
只要整列是有关联,还带参数,那就能够改。

网友C:
如果你想通过实例后数字确认零件的数量,可以通过相同零件分组或者装配体直观来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你想通过实例后数字确认零件的数量,可以通过相同零件分组或者装配体直观来解决

当然不是目测实例数统计数量前面的实例已经删除,后面的实例号不从1开始,或者不连续,看着难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