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机械构造原理

楼主(2020-07-29):
   长条形金属盒子,想实现盖与盒身锁定,目前设计方案是:盒盖中间有个按钮/旋钮,通过按下或者旋转,带动连接中轴的锁片卡住两侧边缘的一个机构。中间的旋转按压不能复杂,零件越少越好。
   最初是计划再盒身两侧各开一道槽,旋钮转动带动中轴末端固定的锁片旋转插入两侧槽内。但此方案需要制作锁片中间开方孔、轴要加工成方头、订制螺丝,部件太多。

网友:
这么复杂,弄个挂勾不就锁上了,开个舌页不也能挂上?最不济,这个也挺方便的,搞什么按钮

网友(点评):
这个思路好,有想法。另问,这个动画怎么做的?感谢!

网友:
两个搭扣就可以了啊

网友:
感觉你是在说天地锁

网友:
大侠你上面那个搭锁摇把也要做旋转的 不然就憋死了 盒子盖不上

网友:
有标准件

网友:
没有图片,文字看不明白

网友:
或者直接选用标准化组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