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力棒的安装问题

楼主(2020-07-29):
需要顶部安装磁力棒, 因为直径太小,加上强磁本身很脆,所以做不了内外螺纹,有做过的能讲讲思路吗?

这个是别人做的,没看懂....

网友A:
这是用哪啊,这么长一根钕铁硼强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用哪啊,这么长一根钕铁硼强磁

核酸提取

网友B:
看着像气管快插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着像气管快插头

确实有可能

网友C:
楼主要做核酸提取仪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要做核酸提取仪吗?

是的,没想到这个磁棒不是一体的,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没想到这个磁棒不是一体的,醉了

做的多少通量的?

楼主:
额,32,大家都对这个机器很了解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额,32,大家都对这个机器很了解吗

同行,不过从现在的市场情况看,你的这个进度有点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行,不过从现在的市场情况看,你的这个进度有点慢。

啊,现在已经卖不动了吗,还是要更大通量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啊,现在已经卖不动了吗,还是要更大通量的

我做的是96通量的,前两周拉去做第三方检测,那家检测中心那里前前后后一共有6家核酸提取仪去检测了,除了我家的都是小通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做的是96通量的,前两周拉去做第三方检测,那家检测中心那里前前后后一共有6家核酸提取仪去检测了,除 ...

96通量的挺麻烦的,你这个行业做了多久了啊

网友:
仰慕各路大佬

网友:
佩服佩服

网友D:
以前用过类似磁棒,尾部中心带螺纹孔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D:
以前用过类似磁棒,尾部中心带螺纹孔的

见过的长磁棒都是外边不锈钢套,里边是很多短的磁铁块,
尾部焊接有螺帽,
所以有内螺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见过的长磁棒都是外边不锈钢套,里边是很多短的磁铁块,
尾部焊接有螺帽,
所以有内螺纹了

嗯嗯,我这个直径小,找到的供应商都搞不了,可能是直径小外面套不了不锈钢套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嗯,我这个直径小,找到的供应商都搞不了,可能是直径小外面套不了不锈钢套

多大的直径?

网友D:
那是很小了
那前边有人说的快速接头可以考虑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是很小了
那前边有人说的快速接头可以考虑一下

先试试看吧,也谢谢你的回复啦

网友E:
直接强磁裸露在外?不需要覆盖不锈钢护套?
一般强磁固定是靠本身磁性和胶粘接的,比如扬声器
可以考虑架子采用导磁性材料(例如1Cr17),设计适当深度安装孔,然后磁体粘接
也可以用导磁材料加工一个套,套可以设计螺纹

网友:
一般磁铁上面会做一个螺纹孔,用来安装固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直接强磁裸露在外?不需要覆盖不锈钢护套?
一般强磁固定是靠本身磁性和胶粘接的,比如扬声器
可以考虑架 ...

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