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大牛们教导

楼主(2020-07-29):
  小弟最近有个项目做铝合金数控铣床的上下料,由于产品形状特殊且现有工装的问题,暂时不考虑夹取产品,所以打算用吸盘来吸取产品表面,但是产品加工完表面会有冷却液(乳化油),取料前打算先吹一下表面再吸取,但是产品表面还是有油,担心吸盘用久了会打滑(用橡胶吸盘),请问各位大牛这种工况下能用吸盘吗?还是有其他东西能代替吸盘呢? 求各位大牛不吝赐教

网友A:
产品很重吗?笔记本外壳数控加工,上下料也用的吸盘。工况和你这个没什么差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产品很重吗?笔记本外壳数控加工,上下料也用的吸盘。工况和你这个没什么差别。

谢谢大牛回复,吸盘用的也是普通橡胶吸盘吗? 我主要担心用久了,油粘附在吸盘表面,吸盘就会打滑。

网友B:
忘了在哪儿看的了,好像有无接触式吸附。你问下做吸盘的高手呗。看看谁家有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忘了在哪儿看的了,好像有无接触式吸附。你问下做吸盘的高手呗。看看谁家有做

谢谢大牛教导,我先去查下资料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牛回复,吸盘用的也是普通橡胶吸盘吗? 我主要担心用久了,油粘附在吸盘表面,吸盘就会打滑。

氟橡胶

网友:
没有孔的话,SMC有无接触式吸盘

网友:
直接找SMC在你们地区的供应商,问一下就好了,他们是最清楚的,他们做这方面的项目也不再少数,比你在论坛问强多了

网友:
可以了解一下施迈茨的CNC加工中心上用的真空装夹系统

网友:
有那种铣床加工类的真空吸盘固定盘,表面是钢块很耐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