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配体有时候左侧有两个设计树

楼主(2020-07-29):
怎么只保留一个设计树?

网友A:
这个问题也遇到过,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只采取临时的处理办法,点一下中间那个圆点

网友:
正常 我也遇到过

网友B:
好像两个设计树中间点击拖拉下来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两个设计树中间点击拖拉下来就可以了

手动拉只是掩耳盗铃的办法,哈哈,其实还是两个

网友(点评):
你应该感觉赚到了。毕竟我们都只有一个。 拖拉是个细活,要多试试。

网友(点评):
你得多蠢认为两个装配树是多余的

网友C:
一个是原来建模的,另一个是另外一个模块的设计树,比如simulation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个是原来建模的,另一个是另外一个模块的设计树,比如simulation模块。

我没有用simulation等其他功能呀,只是装配

网友(点评):
你这装配体小,所以不觉得怎么样,大装配体长长的装配树这时候就需要这种上下两个装配树

网友(点评):
你我说的还不是一个问题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没有用simulation等其他功能呀,只是装配

但有时候却是一个设计树,搞不懂什么原因出来两个,什么时候出来一个

网友:
关了不就是了,你总是打开了不该打开的东西

网友D:
直接在设计树有个圈圈那里双击就是一个了,在双击又是两个

网友E:
会不会就是为了方便浏览的,就像Word里的分页浏览

网友F:
两个树里面的内容配置是部一样的,你做运动算例了就回多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E:
会不会就是为了方便浏览的,就像Word里的分页浏览

现在主要是找不到规律,什么时候出来两个?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两个树里面的内容配置是部一样的,你做运动算例了就回多一个。

我没有做运动算例,只建模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也遇到过,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只采取临时的处理办法,点一下中间那个圆点

点那个圆点好像没啥反应,应该是在那里按住左键,然后往下拖动放开,就会出现2个设计树,放开左键位置可以调整两个设计树大小
再次拖动到设计树栏顶部放开就可以恢复成一个设计树的状态

网友:
通常都是合并为一体的。

网友:
这个不是什么问题,我的机架上面有好多是插入零件,现在只要一打开主体,这些插入的零件都被打开,现在看见了好烦,一家老小都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在设计树有个圈圈那里双击就是一个了,在双击又是两个

哪个圈圈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两个树里面的内容配置是部一样的,你做运动算例了就回多一个。

你这个界面明显和我哪个不是一回事呀,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