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用设计库的模型如何单独编辑

楼主(2020-07-29):
设计库的模型如何调用出来单独编辑

楼主:
现在是调用出来的模型想要进行单独编辑,如果调用2个出来,修改一个的参数,另一个也会跟着改变,有没有调用出来后,可以进行单独编辑,编辑的参数不会更改设计库中的模型参数,难道要把模型3D图复制出来,进行更改才行吗?

网友:
另存桌面后编辑,保存然后再剪切到原来的文件夹里。
不要直接另存到原来的路径进行修改。

网友:
另存为副本

楼主:
有没有我从库中拉出来后,模型与库没有关系,可以随意思编辑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我从库中拉出来后,模型与库没有关系,可以随意思编辑

断开所有外部参考

网友:
另外单独打开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