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细表个别零件总重与其他零件的小数点位数不一致

楼主(2020-07-29):
(图片)

网友A:
选项里,末尾0值不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项里,末尾0值不显示?

.901末尾不是0

网友B:
可以设置的,把数字设置为消零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设置的,把数字设置为消零显示。

不管怎么设置,每一行应该一样才对呀

楼主:
谢谢各位,已经解决,
打开对应的零部件文件,把质量小数点位数改一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