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大家关于轧制纹路的方向判断

楼主(2020-07-29):
看到说折弯的方向应该垂直于轧制纹路,小弟在此想问下大家,就我这张图片来看的话,轧制纹路是红色箭头方向还是黄色箭头方向,望知道的前辈说下,在此谢过

网友A:
就你这张图而言,你能按垂直黄色线方向折弯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你这张图而言,你能按垂直黄色线方向折弯么?

明白了,您的意思是轧制纹路是我红色线方向,然后折弯的话应该是垂直于红色线,请问我理解的对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明白了,您的意思是轧制纹路是我红色线方向,然后折弯的话应该是垂直于红色线,请问我理解的对么

不是,我是说你现在这结构,想要垂直黄线折弯,滚筒怎么放?折弯了,板料还夹在你送料滚筒中间,不会裂?机器不会搞坏?

网友B:
红色线是轧制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我是说你现在这结构,想要垂直黄线折弯,滚筒怎么放?折弯了,板料还夹在你送料滚筒中间,不会裂? ...

不是的,我不是说在这个结构上折弯。这个图只是用来举个例子,假设这样子轧制的,那么轧制纹路往哪个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红色线是轧制方向

好的,谢谢指点,再请问下,那所谓的轧制纹路应该也是朝着红色线的方向的对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指点,再请问下,那所谓的轧制纹路应该也是朝着红色线的方向的对么

那玩意儿不是跟你轧制滚筒纹理结构有关么?还不是你想让它往哪方向就往哪儿方向

网友:
呵呵,是你画的红线方向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指点,再请问下,那所谓的轧制纹路应该也是朝着红色线的方向的对么

是的

网友:
应该是主受力的前进方向,轧其实就是这样的意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