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关于带坡度的皮带输送机电机的选型

楼主(2020-07-29):
  之前搜过咱们社区一些前辈的帖子,了解一下不带坡度的输送机。但是现在公司要做一条30°斜坡,线速度12米/分钟,大约100kg的负载,滚筒直径220mm,人字形橡胶皮带,长6米。不知该怎么计算电机的功率,请社区前辈帮帮忙告知一下计算公式。谢谢!

网友A:
跟你爬楼一样,不管梯子是不是斜的,你爬几层高,就克服了多少重力做功,除以你爬上去的时间不就是所需功率MgH/t。作为小学生,我一般都是这样估的

网友B:
负载在斜坡皮带上的分量与皮带给负载的拉力平衡,这个力计算出来了,乘以速度就是皮带输送负载所需的功率,这个功率除以机械效率,再乘以工况系数得得到计算功率。根据计算功率和皮带系统输入端的转速选择电机功率。

电机选择后再从电机端往皮带系统进行验算,验证电机选型是否对?

网友:
连续输送机械设计手册 王鹰主编

网友C:
1、先计算传动带的拉力=总载重量*滚动摩擦系数
2、拉力*驱动轮的半径=驱动扭矩
3、根据传送速度,计算驱动轮的转速=传送速度/驱动轮的周长
4、电机的功率(千瓦)=扭矩(牛米)*驱动轮转速(转/分)/9550
5、计算结果*安全系数*减速机构的效率,选取相应的电动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1、先计算传动带的拉力=总载重量*滚动摩擦系数
2、拉力*驱动轮的半径=驱动扭矩
3、根据传送速度,计算驱动 ...

谢谢了,还有点疑问,我看别人在电机选型时要乘以5-10倍,是为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负载在斜坡皮带上的分量与皮带给负载的拉力平衡,这个力计算出来了,乘以速度就是皮带输送负载所需的功率, ...

我算出来的才几百瓦,不过看他们选型都乘以5-10倍,不知为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你爬楼一样,不管梯子是不是斜的,你爬几层高,就克服了多少重力做功,除以你爬上去的时间不就是所需功率 ...

谢谢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算出来的才几百瓦,不过看他们选型都乘以5-10倍,不知为啥

有没有计算过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计算过程?

从网上找到的公式这样计算的:
F=mgsin20°+μmgcos20°
  =110kg*10*sin20°+0.3*110*10*cos20°
  =686.4N
P=FV
  =686.4N*7.2/60
  =82.368w
P=p*K/η
  =82.368*1.8/0.7
  ≈210w
(斜坡角原先30°改成了20°,滚筒直径改成了150mm,线速度改成了7.2m/min)
能帮忙验证一下嘛,谢谢大神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从网上找到的公式这样计算的:
F=mgsin20°+μmgcos20°
  =110kg*10*sin20°+0.3*110*10*cos20°

看了一下,这个计算过程没有错,最后一个计算式中的1.8应该是功率裕量系数,这个根据实际工况去选择;0.7是传动系统的传动效率,这个也要根据实际传动系统去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了一下,这个计算过程没有错,最后一个计算式中的1.8应该是功率裕量系数,这个根据实际工况去选择;0.7 ...

多谢,最后我打算选用2.2kw或者1.5kw的电机,用两个皮带轮减速,不用减速机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多谢,最后我打算选用2.2kw或者1.5kw的电机,用两个皮带轮减速,不用减速机

你还要看看从电机端到滚筒端的转速匹配问题,也就是要计算传动链的传动比,以满足滚筒转速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还要看看从电机端到滚筒端的转速匹配问题,也就是要计算传动链的传动比,以满足滚筒转速的要求。

网友(2024-04-05):
引用 楼主:
从网上找到的公式这样计算的:
F=mgsin20°+μmgcos20°
  =110kg*10*sin20°+0.3*110*10*cos20°

这个公式计算时,需要考虑惰轮的个数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