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系统压力安全问题

楼主(2020-07-29):
我想问一下大神们,他这个锯床液压系统中没有“溢流阀”如何保证系统的压力安全,如何调压。是不是他的泵有泄压功能?

网友:
看看油泵型号,是不是恒压变量泵?

系统压力是多少?泵的额定压力是多少?

网友:
泵压力可调。

网友:
限压式变量叶片泵的工作原理了解下。

网友:
这种泵  恒压的   不需要安全阀   达到压力后泵输出流量只用于保持此压力造成的内泄

网友:
当系统压力超过规定值时,安全阀顶开,将系统中的一部分气体排入大气,使系统压力不超过允许值,从而保证系统不因压力过高

网友:
VP系列叶片泵,泵本身自带压力值设定,调压也在泵那里,多用于机床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