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腿固定结构求助

楼主(2020-07-29):
型钢上面放设备,需要单个牛腿称重1吨,牛腿要和厂房的混泥土立柱怎么固定才好

网友A:
立柱都搞好了,现在伸出来怕不结实,我觉得牛腿下面支条工钢或钢管比较放心。

网友:
牛腿承受1吨的重量,这个问题最好找个结构专业的给你计算下,一个是牛腿,另一个是墙体的受力。

网友:
有标准的,为了怕你们建危房,一般像行车之类的安装有标准安全规范

网友B:
关键是柱子的资料

网友C:
感觉连吊点的钢架承重都要咨询考虑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立柱都搞好了,现在伸出来怕不结实,我觉得牛腿下面支条工钢或钢管比较放心。

下面是通道 不能占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键是柱子的资料

可以假定柱子承载力足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连吊点的钢架承重都要咨询考虑的吧

吊点没问题,之前做过从小梁吊2个点的结构。  只是现在这个厂房不能都吊在小梁上,有一侧要固定在立柱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假定柱子承载力足够

那就膨胀螺栓就可,但一般用膨胀螺栓时,柱子强度不够,那就要穿透螺栓固定牛腿了

网友:
比较赞成楼上的方案

网友:
可以考虑用紧固件来固定,锁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