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机械部件进无尘间清洁的问题

楼主(2020-07-30):
求助关于机械部件进无尘间清洁的问题。我们公司是做光学干涉仪的,在普通车间将机械零部件组装完毕后会将零部件转入无尘间进行光学装配和调试,由于零部件在外面组装会有灰尘等杂物附着在零部件上一起带进无尘间,导致无尘间污染。请问各位大佬,有没有什么好的清洁方法使组装好的零部件干净的进入无尘间。我们现在使用的方法是用无尘布清洁可见灰尘然后用气枪吹,但是效果一直不太理想。因为部件会装滑块导轨无法进行超声波清洗,请问有什么好的方法清洁部件,谢谢。

网友A:
应该是源头上就要杜绝,组装车间挪到无尘车间最好,一劳永逸。只考虑后续除去脏污的话,会有很多麻烦,因为不仅仅会有灰尘,还会有很多别的脏污难以去除的。

网友:
装好了再清洁费时费力,还不一定清洁的干净。建立直接无尘车间组装

网友B:
吹不如吸,不能解决问题,至少缓解部分。另外,如果是长期工作装配车间,能不能做一个简单的空间,通风管循环过滤,这样会好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源头上就要杜绝,组装车间挪到无尘车间最好,一劳永逸。只考虑后续除去脏污的话,会有很多麻烦,因为 ...

也想过将机械装配纳入无尘间,但是有一般左右部件是不需要进无尘间的,所以有点两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吹不如吸,不能解决问题,至少缓解部分。另外,如果是长期工作装配车间,能不能做一个简单的空间,通风管循 ...

我们也考虑过这个方案,但是没有用过,需要论证,谢谢提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源头上就要杜绝,组装车间挪到无尘车间最好,一劳永逸。只考虑后续除去脏污的话,会有很多麻烦,因为 ...

不是所有的部件都要进无尘间,进无尘间物料周转太麻烦,所有没有考虑这个方案

网友:
切,无尘车间又不是真的无尘,除了真空,有无尘空间么?只不过相对干净而已,肉眼看不见,你要真有要求,拿显微镜看呀

网友C:
高压水清洗行吗 ?

网友D:
如果洁净度要求高是不是需要建洁净室?对洁净度要求是多少?或者粒度大小和数量有要求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压水清洗行吗 ?

不能水洗,有些部件是要装滑块导轨,会有润滑脂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洁净度要求高是不是需要建洁净室?对洁净度要求是多少?或者粒度大小和数量有要求吗?

无尘间是千级的,主要是部件进行光学组装调试时如果有灰尘杂质会附着在光学镜片上,造成光场脏或者成像有斑点

网友(点评):
这个就应该找你们做视觉的,等他检测到光场脏或成像有斑点时再定点清洗

网友E:
不能在无尘环境装配造成污染是必然的,条件限制不能无尘装配就需要增加一个无尘化过渡环节(过渡室),过度空间还要一直监测,得不偿失。

马马虎虎最怕染尘的部分在无尘间装配,然后就是使用中随时维护,也是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能在无尘环境装配造成污染是必然的,条件限制不能无尘装配就需要增加一个无尘化过渡环节(过渡室),过度 ...

进无尘间是由过度室的,但是还是想把部件尽量清洁干净点再送入无尘室

网友:
考虑在滑轨上面加装清洁毛刷,一边移动一边清洁。

网友:
如果是粉尘吸附的话,建议用离子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