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10系统最低兼容哪个版本的SW

楼主(2020-07-30):
如题,老笔记本了, 就是装个软件在家画画零件图什么的出个图纸,温10系统 ,4G内存,最低可以安装哪个版本的SW啊不占内存太多的 还有就是加内存条的话加多大的合适,什么牌子的比较适用

网友A:
2012版本,一直在用,再低的没用过了。装有2016和2014,感觉内存用多了点。
4G内存一般装配体都内存不足了。加内存能换单根8G的就换两根8G,不能就多加一根4的凑合用用,牌子都喜欢推荐金士顿

网友(点评):
理论上2012不在WIN10的支持列里面。但装上也能用。。。。

网友:
SW很吃内存~

网友:
SW 2012版以后内存变大了

网友:
4G确实没必要WIN10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12版本,一直在用,再低的没用过了。装有2016和2014,感觉内存用多了点。
4G内存一般装配体都内存不足了 ...

我就是偶尔画个零件图什么的 装配用的少,我装个16版本的,打开了用了一会感觉还行  我再买个8G内存条装上

网友:
参考如下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