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款凝固后没有粉尘的螺纹胶

楼主(2020-07-30):
有没有一款凝固后没有粉尘的螺纹胶,因为公司产品为激光干涉仪,需要再无尘间进行组装,在部件进行维修拆除时,拧出螺栓会有凝固的螺纹胶粉末掉出,从而污染无尘间和工件。产品使用的时M3~M8长度4~20mm的螺钉,螺纹胶涂在螺钉前端。

网友A:
好像是没有的,胶水固定内外螺纹间隙的时候会有凝固的,再一拧开,一定会有碎末或者少量粉尘的

网友B:
看来要考虑其他防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没有的,胶水固定内外螺纹间隙的时候会有凝固的,再一拧开,一定会有碎末或者少量粉尘的

知道;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来要考虑其他防松了。

都是沉头孔的螺钉,没有螺母的,还有其他放松方式吗

网友C:
用热熔胶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热熔胶怎么样

不可以,产品上不适用

网友:
实在不行,可以试一试生料带来代替螺纹紧固胶。

网友:
配一个吸尘装置可以不?

楼主:
这个可以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