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纸读图问题

楼主(2020-07-30):
求大佬们帮忙看一下这个压力传感器的图纸尺寸标注是什么意思,谢谢
感觉是基础尺寸下面直接标了个公差,但是不知道是表示正差、负差还是正负差

网友A:
底下是英寸,上面是公制的mm。

网友:
英文不好,上面那行英文写的啥?就看了个mm/in,啥意思?

网友B:
这也能看成公差。真有你的。双尺寸标注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底下是英寸,上面是公制的mm。

跪了,恍然大悟!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也能看成公差。真有你的。双尺寸标注而已

谢了谢了

网友:
双制尺寸,上mm下in

网友:
双尺寸,但是至少有一个应该加个()不然容易产生误解

网友:
双制尺寸,上面mm下面英寸

网友:
这个图纸服务到位,两种尺寸的标注,便于不同类型的客户来观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