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情况可以表中心线吗

楼主(2020-07-30):
这个一块板子,除了上部分突出的地方其余孔 位置 都是中心对称,突出位置不对称 。标注的时候可以标注中心线吗

网友A:
不是对称的怎么标中心线

网友B:
可以标。我一直都这么标的,这么标可以让别人知道其余孔位是对称的结构。

网友C:
中心线必加啊。。

网友D:
这种设计很少。

网友E:
不标中心线,改为对称辅助线(不出头,加引出说明),给孔做分类标记,技术要求注明孔是沿对称辅助线对称的。

网友F:
可以 但是非对称部分要详细标出来  工人能看懂的  如果你和工人经常打交道  就知道很多工人在做加工 都喜欢用中心线为加工基准 你如果从两边标注他还得转化基准

网友G:
加上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以 但是非对称部分要详细标出来  工人能看懂的  如果你和工人经常打交道  就知道很多工人在做加工 都喜欢 ...

哦哦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加上没问题

谢谢 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对称的怎么标中心线

谢谢回复,我查了一些标准 ,没有对这个明确要求的标准,有些设计的朋友和你的想法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标。我一直都这么标的,这么标可以让别人知道其余孔位是对称的结构。

谢谢回复,我以前也是这样标注。不对称的地方 都是从中心线返尺寸。可惜有些人认为这不对。但是我查了标准没有明确的国标画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中心线必加啊。。

谢谢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设计很少。

谢谢回答,结构需要,

网友H:
可以标,图上中心线多着呢?你再标下中心线与中心线之间的距离就好了。比如你那歪屁股凸台的中心线跟这根之间的距离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标中心线,改为对称辅助线(不出头,加引出说明),给孔做分类标记,技术要求注明孔是沿对称辅助线对称的 ...

谢谢回答,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可以标,图上中心线多着呢?你再标下中心线与中心线之间的距离就好了。比如你那歪屁股凸台的中心线跟这根之 ...

嗯嗯 谢谢回答,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我以前也是这样标注。不对称的地方 都是从中心线返尺寸。可惜有些人认为这不对。但是我查了标 ...

我请教了我们公司一个副高级工程师,老师傅。他说就应该这么标。因为你这个板子本身是中心对称的,所以这个线是标注这个板子是中心对称的。有个别孔不对称那是难免的,但是不影响这种标注方法。而且你底下那么多孔都是对称的,完全可以利用中心线来标注,加工人员一看就知道这个板子是中心对称,只有上面一组孔不对称。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答,学习了

看了一眼以前老师傅出的图纸,还有用多折的中心线表示中心位置的

网友:
图纸就是清晰的表述工件的尺寸情况,既然标中心线更容易阅图,那就是标对呗

网友:
个人感觉需要标中心线,否则工人把那个凸起也会按照对称的加工。标中心线后,很明显凸起不是对称的。

网友:
可以标中心线。中心线是下面长方形的对称中心,如果作为设计基准,上面不对称的图形的尺寸可以以这个对称中心标注尺寸。

网友:
经过中心线直接标注两孔心得距离

网友:
可以标,只有不会产生误读。

网友:
不对称千万不要标中心线,否则会被鄙视的。

网友:
标上中心线,然后给出偏心孔和中心的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