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步进电机驱动两个装置

楼主(2020-07-30):
各位大佬
一个步进电机驱动两个装置
如何让第一个装置往左运动的同时,第二个装置往右运动

楼主:
就是如何让这个长方形挡片挡住左边的方形缺口,同时扇形挡片遮住圆孔,就一个步进电机驱动

网友(点评):
曲柄滑块

网友A:
这种分道扬鞭的机构太多了,随意一拎就是一把。比如:楔形机构。比如:凸轮。再比如:锥齿带两螺纹传动,再比如:一齿轮上下带两齿条……我都不用搜库了。再比如老外画的,  觉得我可以逛逛雷锋网了,不知道现在还有木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分道扬鞭的机构太多了,随意一拎就是一把。比如:楔形机构。比如:凸轮。再比如:锥齿带两螺纹传动,再 ...

能再举一些详细的例子吗 多谢多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再举一些详细的例子吗 多谢多谢
这个改下下就可以用你那上面了,比如转动原点不放在移动水平线上,放你那扇形转动点,红色杆为杠杆省力机构,这样你扇形转动方向就与你水平移动方向相反了。这么简单又搞个创意。专利太不值钱了

网友B:
加一根同步带就可以了啊

网友C:
步进电机安装在哪个方位?驱动哪个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步进电机安装在哪个方位?驱动哪个部件?

步进电机放在扇形位置和长方形块位置都行 水平安置和竖直安置也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一根同步带就可以了啊

怎么加啊,还请指点一下

网友:
可以选用这种转向器的,可以实现换向并同步的效果。

网友:
环形皮带直接驱动两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