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类似的传感器

楼主(2020-07-30):
一个直径20高20的圆管,圆柱面上均布3条竖直细槽,现在想根据这三个细槽去定位产品,因为时间等因素, 想直接靠感应器 去感应这位置,不想去一边旋转,一边检验,比较慢。初步的想法是, 在一个台面上 装颗灯  把这产品套上去, 光从3个槽透出来,产品四周360度  布满光敏元件之类的,类似编码器码盘那种 有吗

网友A:
复杂了,你挂个相机就好了

网友(点评):
基恩士的10万都给搞定,国产1万多软件自己搞

网友(点评):
你说基恩士是10万帮他做这套传感装置?还是一个相机加光源软件?国产的1万多含相机光源软件?软件应该现在应该也不牛了吧,你们搞售后的copy下不跟拷咱们数据一样方便

网友(点评):
我一套设备就卖15万,加相机得破产

网友(点评):
淘宝上相机几百块就搞定了,你就定个位,估计精度也高不到哪儿去

网友(点评):
有这么便宜的相机吗?还得通讯啊

网友:
一个LED灯珠,一个光电池就可以,但精度不高。

网友(点评):
光电池有那么小的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复杂了,你挂个相机就好了

软件大多数都是开源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软件大多数都是开源的吧

有些开源的,有些是商业的。不过机械专业的估计都是请人做视觉。楼主估计也只是玩玩方案。即便是有感应器,估计他也不会自己编程

网友:
想法不错,一排光感开关就行。

网友C:
ccd检测吧  相机+光源我弄过检测圆管上5条的孔

网友:
用来定位就需要找到具体位置,普通的传感器都只是检测有无,即使用激光测距的传感器价格也不低,而且是需要多个,还要考虑传感器的分布问题,建议直接上相机,相机的价格看你需要什么精度了,30万的智能相机2万多,200万大概在3万-4万,500万的像素的6万-7万。国产的相机相对会便宜不少

网友D:
引用 网友C:
ccd检测吧  相机+光源我弄过检测圆管上5条的孔

请教用的谁家的相机,光源是自己DIY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教用的谁家的相机,光源是自己DIY的吗

相机我们用的基恩士的,光源用led自己diy的加上视觉光源控制器控制亮度,软件台湾的是厂里买了版权的所以直接沿用了前辈的设置,关键是做好对比度,相机听说现在国产的也不错的

网友:
可以考虑选用CCD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