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保存成dwg或dxf为什么都是2d的?

楼主(2020-07-30):
SW画的3D草图想保存成三维的dwg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A:
igs

纯草图线条不行呀

网友B:
你转成工程图,视图选轴侧视图,然后在另存dwg格式保存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转成工程图,视图选轴侧视图,然后在另存dwg格式保存不行吗?

工程图的东西出来还能是三维的?感觉不可能的

网友C:
3D图形中的草图复制粘贴到dwg就可以了,转化多麻烦。

网友:
保存STEP 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

你这转出来是3D的?我试过都是2D的

网友E:
可以转成3D PDF的格式

网友F:
3D里面有制图模块,在制图模块,上面问题不就能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转成3D PDF的格式

又不是dwg

楼主:
引用 网友C:
3D图形中的草图复制粘贴到dwg就可以了,转化多麻烦。

我说的是3d草图,不是3D模型中的草图,兄弟

楼主:
引用 网友F:
3D里面有制图模块,在制图模块,上面问题不就能解决了吗。

你说的是哪个制图模块?

网友E:
CAD新建图纸,然后按照图片来操作,可以支持很多格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CAD新建图纸,然后按照图片来操作,可以支持很多格式的。

你是新版本吧,我2010导入的格式没有你这么多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是新版本吧,我2010导入的格式没有你这么多

保存IGS格式,要选择输出草图实体,如果CAD无法输入IGS文件,可以考虑升级下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E:
保存IGS格式,要选择输出草图实体,如果CAD无法输入IGS文件,可以考虑升级下软件。

没有实体,只有草图的

网友(点评):
你看我最右那个图,就是在CAD里面的,3D零件图只有草图没有实体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没有实体,只有草图的

我是说我SW零件里只有草图没有实体,不是说导出的IGS文件

网友:
鸡同鸭讲的感觉,你说你的,我答我的,都认为对方是傻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