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链板线和皮带线过渡的问题

楼主(2020-07-30):
1、链板线长度有16米长,1.8米宽,链板单块宽度95mm;2、后面的黑色的皮带是砂光机的皮带,有上层和下层。需要打磨的板子从上下层皮带中间进去。
3、需要打磨的板子长度从最小的50mm到长的800mm都有,厚度都是3mm-10mm。
问题来了:板子从链板线自动送到砂光机中去,由于链板线后端和砂光机皮带线前端都有转角、机架等,所以两者没法靠的太近,所以就出现了一段空的距离。中间加了电动辊筒后长板子200mm以上长度的过去没有问题。<200mm,特别是还有50长的,到了转角处就随着链板转下去了,没办法接。

请问各位大佬有没有好的点子可以加在这里过渡?

现在想到了一种方式是通过一个抓取机构,把到了转角处的小板子抓取起来再放到砂光机皮带的前端,跳过去一样,检测方式是准备用接近开关朝下检测过来的板子

网友A:
随想:下方小滚筒过度,上方再加短程牵引辊

网友B:
这图片看着费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图片看着费脖子。。

抱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随想:下方小滚筒过度,上方再加短程牵引辊

图上2个就是电动辊筒,加小辊筒也不能完全把所有板子接过去,因为会有50长度3mm厚度得板子,它落到链板的中间在转动的时候就会撞到小滚筒,过不去

网友:
牛眼+重力自滑

网友C:
可以加直振器呀,振动送料

网友D:
有最小直径10毫米的小过度滚。一个一个的小轮子。无动力的。加速一下就能过去。
楼上说的重力自滑也是一个好方法。滑坡要做好,别翻面了。
有大有小产品规格不一,加搬运机构不合适。
或者链板线中间空开一段,让后段的输送交错。

网友:
在电动滚筒缝隙处加几条支撑钣金,就不会掉下去了吧

网友E:
两段连接处可以有高度差吗

网友F:
如果允许出现高度差,楼上有人已提到了解决办法。
但如果现有设备无法更改,不允许出现高度差,可以在板链的末端最后一块板子上方增加一或二根胶辊,
当小板通过时,尾巴会翘起,胶辊的高度调节合适,可阻挡这种翘起的趋势,顺带使板材加速通过,
在(板链)斜坡那块的位置处增加一块导向钣金,能撑住板材,顺利通过过渡段。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允许出现高度差,楼上有人已提到了解决办法。
但如果现有设备无法更改,不允许出现高度差,可以在板链 ...

我理解您的意思了,但是感觉还是有局限性,对于图上的这块板子可能没问题,但对于小到50mm长度的板子估计就成问题了。
1、50mm长度板子放在一块链板中间它会和链板贴合的很好,在最后这个转角位置,板子也不会出现尾部翘起的情况。
2、过渡板如果宽度大于50mm,即使50mm小板子上去了也会因为没有动力而停在上面。如果过渡板宽度小于50就可能使过渡板与链板之间存在较大间隙而导致板子掉下去。

网友(点评):
如果把胶辊的速度调快,当小块的板料经过时,加速前冲,在重力未影响下滑(倾斜)之前就跑到了电动滚筒段,当然要试验看看需要多快,太快了需要加长过渡段,避免撞在后段滚筒上。

网友G:
板子尺寸太小了,能不能先打磨之后在分切到50㎜长度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两段连接处可以有高度差吗

可以有高度差,可以把链板线在调高一些,但是也不能调太多,因为还要考虑大板子(800长)能进砂光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随想:下方小滚筒过度,上方再加短程牵引辊

请问短程牵引辊是什么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加直振器呀,振动送料

加直振器也不好接住链板线过来的小板子啊

网友(点评):
其实啥都不用就好,这只要把间隙调小些,加块板连接,这接合距离可以小到毫米不是。把你送料速度加大,直接冲到压辊那就行了。我让你加直振器不过保险些,直振的平板结构跟你那圆之间接合距离不是可毫米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板子尺寸太小了,能不能先打磨之后在分切到50㎜长度

不行啊,这个是等离子先加工切好的,不能打磨后再切,那样打磨就没意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最小直径10毫米的小过度滚。一个一个的小轮子。无动力的。加速一下就能过去。
楼上说的重力自滑也是一个 ...

请问链板线中间空开一段是什么意思啊?

楼主:
各位看看在中间加一条短且转角小的皮带线是否合适呢?皮带线的后端和砂光机皮带的前端可以挨的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理解您的意思了,但是感觉还是有局限性,对于图上的这块板子可能没问题,但对于小到50mm长度的板子估计 ...

来料可以利用你说的那点高度差滑下去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各位看看在中间加一条短且转角小的皮带线是否合适呢?皮带线的后端和砂光机皮带的前端可以挨的紧

关键你这皮带辊也是圆的,你搭在板链线上,高度也差不多直径,你小板子爬不上去。平放,间隙也不会小哪儿去,你算算你辊直径得多少,速度得多快,小板子才不会倒栽插缝里

楼主:
引用 楼主:
加直振器也不好接住链板线过来的小板子啊

平板和皮带可以靠的很近,但是平板和链板没法靠的太近了,太近了会被链板转动时挂到,稍微远一点,板子就掉下去了

网友:
看来只能大小料分开,分别对待了。

网友H:
大哥做的是不是某工程机械的项目,钢板分拣

网友I:
中间是否可以增加一块过渡钣金,从而实现缓冲切换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中间是否可以增加一块过渡钣金,从而实现缓冲切换的效果。

是可以,但没法实现所有板都能通过

楼主:
引用 网友H:
大哥做的是不是某工程机械的项目,钢板分拣

差不多

网友H:
可以私聊下么,我们项目可以也遇到类似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可以私聊下么,我们项目可以也遇到类似的问题;

可以,你们是哪里的项目

网友:
向各位学习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