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社友一个板变形的问题

楼主(2020-07-30):
Hi 各位社友们,
请教一个问题,我用simulation就简单的做了一下分析,数据不是很准确,但是变形趋势应该就是这样的。
我是用:夹具固定了一圈,因为这个是个盖子,盖子是3mm厚的铝合金。有些挖掉的地方。盖子是要焊接到壳体上的。然后整个面,受到一个大气压的力。
图出来的结果是红色圈中的地方是安全的,然而在实际中,却是红色圈中的地方发生了变形。
红色处是个1.98mm的台阶差,但是在实际加工中这里有个R1.0的圆角。
实在是有些不理解,为什么软件出来的结果和实际不同?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解决这个变形的问题吗?
谢谢各位

网友A:
没看错的话,红色处最大变形才6丝,实际的变形是多少?差别很大的话说明仿真有问题,没反应真实情况。

网友B:
下边那个图片,红色区域表示位移最大,而不是变形最大,
下边图片蓝色区域,也就是上边图片红圈表示的地方,位移最小,但是变形最大,也就是超出了屈服极限。
你的simulation分析是对的

网友C:
你这是位移图,你的应力图呢?

网友D:
LZ的理论分析固定面是一圈窄面,而实际和壳体焊接后的固定是趋于一圈窄边。因两者刚度不同而有差别?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的理论分析固定面是一圈窄面,而实际和壳体焊接后的固定是趋于窄边。两者刚度不同而有差别?

说的太到位了,确实如此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是位移图,你的应力图呢?

应力图明天再传一下,但是趋势就是那个地方挺安全的,确变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错的话,红色处最大变形才6丝,实际的变形是多少?差别很大的话说明仿真有问题,没反应真实情况。

实际上红色区域没变形,但是那个红色圈出的地方变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边那个图片,红色区域表示位移最大,而不是变形最大,
下边图片蓝色区域,也就是上边图片红圈表示的地方 ...

它的变形的和位移的感觉差不多,就是旁边数值不同,明天上传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楼主:
应力图明天再传一下,但是趋势就是那个地方挺安全的,确变形了

记忆有偏差了,应力是不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是位移图,你的应力图呢?

图片上传了,还请帮忙瞅瞅,问题出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边那个图片,红色区域表示位移最大,而不是变形最大,
下边图片蓝色区域,也就是上边图片红圈表示的地方 ...

应力图上传了,还请帮忙瞅瞅,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
气压受力分析的工况需要正确的选择,不能只按受力方向的纯出力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