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水刀沙阀下沙量自动变小,中途甚至不出沙,材料打碎了

楼主(2020-07-31):
求教大家个问题,我们这个奥拓福水刀,开始将沙阀的下沙量调好了,但是切切就开始严重喷水,加工的是石材,只喷水板子就打碎了,还得赔人家料钱,停下来之后检查沙阀,下沙量已经微乎其微,甚至不出,不是下沙的塑料管堵,是沙杯不下沙子,沙子根本就没有潮湿,是不是沙杯阀门不行了,控制不住沙量,设备不是总这样,但是这个问题一直存在,板子总碎,还要赔钱,这谁受得了,谁能解决一下,感谢

网友A:
这能有什么原因?一是设备水,调好参数还没开机,它就自己动作。二是人水,乱操作。可能第二种情况比较多,因为第一种情况完全可以在调参数时断开切割电路。没电,它再乱来也动不了。所以最可能是操作的人乱来,带电操作

网友B:
这种找厂家解决最专业啊

网友C:
您好,这里是奥拓福水刀客服,方便您留下电话吗,售后工程师会联系您,帮您解决问题。或者关注公众号,我们留言您的电话,我们会回拨给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能有什么原因?一是设备水,调好参数还没开机,它就自己动作。二是人水,乱操作。可能第二种情况比较多, ...

大哥你说的啥啊,我说水刀那个沙杯下沙量总是变化,谁也没动,开始切的好好的,切一会就不下沙子了,带电操作!哪跟哪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找厂家解决最专业啊

人家告诉我是沙子潮湿了,给沙杯堵了,我说了根本没湿,就是切的中途下沙量变小了,然后不下沙了,您说是不是沙杯控沙阀有问题,有时候就没事,今天正常,抽风的玩意,切贵的材料就老出毛病,切便宜材料从来都好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您好,这里是奥拓福水刀客服,方便您留下电话吗,售后工程师会联系您,帮您解决问题。或者关注公众号,我们 ...

哈哈,专业售后服务。

网友:
引用 楼主:
人家告诉我是沙子潮湿了,给沙杯堵了,我说了根本没湿,就是切的中途下沙量变小了,然后不下沙了,您说是 ...

亲,这是完全有可能的呢,因为现在夏季,阴雨多,如果您是南方的小伙伴,要特别注意砂子防潮呀,有时潮,靠人的感觉是不太准确的呢,宝石和砂管的孔径都很小,奥拓福水刀的孔径一般为0.3或0.33mm,一点点粘连就会影响使用。建议亲可看看奥拓福公众号文章《又双叒叕“堵砂”了?带你排雷#老师傅带你飞#》。
   亲,这里还是建议您直接联系我们呦,不要自行修复,如果方向不对,不修变小修,小修变大修,那就麻烦啦。

网友:
这个不好说,专业的技术人员才能有发言权的吧。

网友(2020-09-27):
没用过,进来凑热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