夹爪气缸不能运动

楼主(2020-07-31):
从官网下的夹爪气缸模型不能运动,请问各位一般是怎么处理的?

网友:
看极限就阵列,看运动就配合

网友:
一般下载的都是stp格式的,都是去参了的。重新装配下就好了

网友:
自己添加配合就好了

网友:
数模一般都是无法自己移动的,除非是你做了装配关系的配合或者是在模块里面做了运动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