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 方程式生成求助

楼主(2020-07-31):
本人遇到一个难题,请求帮助,方程式不要带入到图形里,以前没有学过这方面的知识,所以来此求助,我把方程式已经截图,哪位会的求帮忙啊,有偿帮忙,QQ:446128722

网友:
这个像高中考试题目

楼主:
我们是做产品的,我想研究这个

楼主:
这个是成品,哪位会的,求助下

网友A:
”方程式不要带入到图形里”是什么意思?

网友B:
貌似这个就是几段圆弧连接出来的,没必要用参数方程这么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貌似这个就是几段圆弧连接出来的,没必要用参数方程这么麻烦

这个有讲究的,互相间隙就只有0.2毫米左右,我找了一些资料,现在是用方程式画的,所以求助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有讲究的,互相间隙就只有0.2毫米左右,我找了一些资料,现在是用方程式画的,所以求助

SW帮助搜“生成方程式驱动的曲线”
注意其实你不需要关心生成的曲线位置,曲线可以随意移动、旋转(你的方程只决定曲线的形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程式不要带入到图形里”是什么意思?

写错了,是方程式驱动生成图形,带入参数

网友C:
干啥用的?泵?

楼主:
引用 网友C:
干啥用的?泵?

是的,看看这个型线是怎么设计的

网友D:
这个就和高数题是一样的类型,楼主可以考虑采用CAE结构仿真来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就和高数题是一样的类型,楼主可以考虑采用CAE结构仿真来处理。

以前没有做过,转行业做这个产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SW帮助搜“生成方程式驱动的曲线”注意其实你不需要关心生成的曲线位置,曲线可以随意移动、旋转(你的 ...

半路出家,研究这个型线,SW的方程式以前没有学过,所以看的有点困难。

网友:
引用 楼主:
半路出家,研究这个型线,SW的方程式以前没有学过,所以看的有点困难。

你可以先建一段试试,生成后你可以把这段曲线当成cad的一个块,进行移动等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