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2018的标准件库生成螺母时报错,特征失败,请教怎么处理?

楼主(2020-07-31):
选择忽略错误后生成的螺母不是正常的螺母,会变成图二图三的样子。重装和修复软件都试过还是这样,另外安装的迈迪插件拉出来的标准件还是会出现特征错误。

楼主:
问题已解决,是因为尺寸方程式句法错误导致,然后下载了Vba7.1全部点一遍就好了。

网友:
最好做一个自己的标准件库。我现在就抛弃系统的toolbox了。标准件全部都是自己做的库,这样即使换了电脑也不会出现各种BUG。

网友:
如果只有这一数模,你螺纹孔这样显示到还好,如果数模很多,这样显示螺纹只会把电脑搞得很卡。

网友A:
好像是和OFFICE里面的一个文件冲突导致语法错误,删除就好了。

网友(2024-08-02):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和OFFICE里面的一个文件冲突导致语法错误,删除就好了。

请问怎么操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和OFFICE里面的一个文件冲突导致语法错误,删除就好了。

是不是把Office 卸载也可以解决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