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 SW simulation 壳体定义的问题

楼主(2020-07-31):
先上图

现在论坛里的结构分析视频都是09版以前的老版本教学,插件都不一样了。图1是新版本SW中 simulation的教学模型,但是在薄壁的分析中,在右键属性菜单里,出现了“壳体管理器”和 “按所选面定义壳体”两个选项。首先 请问这两个有什么区别?还有就是在定义完曲面为壳体添加薄壁厚度之后,新建的壳体怎么会和偏置一样分离了曲面而不是中面呢,如图5所示,新手才学习受力分析,望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帮助文件里的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帮助文件里的清楚

在定义壳体这块我好像没操作明白,壳体定义的好像是不对

网友:
抽壳千万要注意数模的均匀性,否则会抽出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