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所示的盖子是怎么做的?

楼主(2020-07-31):
如下图
这种盖子的圆弧部分怎么做的?
玻璃钢的吗?
一般直径超过1500,而且数量不多,所以冲压不太可能。

补充内容 (2020-8-6 16:20):
非常抱歉,没有说明白,补充一下。
这种也是我拍的图片,我们自己做的就是钢板下个圆形,然后再卷个板焊接。
这图片是网上看到的,人家做的很好看。不知道是玻璃钢的还是旋压的。
还有别的更好的工艺吗?

网友A:
会不会是折弯之后,再箍圆焊接,打磨焊缝?

网友:
龙门铣直接干出来。哈哈

折弯焊接也是可行的把

薄一点的用旋压也可以做出来吧。。

网友B:
在我们厂,一定给你做成底面圆板,再加圈板焊接的结构形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我们厂,一定给你做成底面圆板,再加圈板焊接的结构形式

感觉一般工业用品不讲究外观都会按照你的方法做

网友:
得先知道是什么材料,再去考究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折弯之后,再箍圆焊接,打磨焊缝?

金属材料的话,我们厂就是这么干的。

网友:
量大就冲压或旋压,一件又要圆角,就整块铁电脑锣

网友C:
猜测用的玻璃钢做的,这么大R角和整体尺寸,用金属钣金做难度太大了吧。

网友D:
一般直径超过1500?觉得很大???

不要再自己的认知范围内随便漏出感叹号的意思。

1)干嘛用的?

2)啥材料的?

3)多厚的?

4)盖子嘛,开盖盖盖的频率是啥样的?

5) 。。。

6)。。。

7)。。。

想起中国摇滚乐鼻祖的那首歌。。。一二三四五六七啊。。。

我自己都忘了说过多少次了:

把工况分析细致了,也许也就那么一两个方案行得通,用不着问人家。。。

网友(点评):
说的极是!很多人问问题都没头没脑的,说他是请教问题吧有没有说具体情况,说是考验大家吧信息也不全。

网友:
引用 网友C:
猜测用的玻璃钢做的,这么大R角和整体尺寸,用金属钣金做难度太大了吧。

支持玻璃钢

网友:
我见过一个视频   国外的   一个钣金夹到车床上  ,后面有模型,然后开起来,工人直接用木棒压钣金,几分钟搞定

网友(点评):
你说的叫旋压

网友:
这种盖子可以加工的方法有很多,冲压,旋压都可以

网友:
铸造的也有可能^_^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用凹凸轮滚出来的?然后焊接?

网友:
简单 旋压  做个木模

网友:
打开看看不就知道了

网友E:
现在的加工方法比较多,你应该选适合你的经济实惠的方法而不是问别人用什么方法

网友:
应该是底板加筒体焊接后打磨成的

网友:
这个是旋压展平工艺,一圈圈滚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般直径超过1500?觉得很大???

不要再自己的认知范围内随便漏出感叹号的意思。

多谢牛仔兄关注,
我没觉得这东西有多大,只是表达我自己的判断,因为尺寸和数量的愿意,冲压的肯能行不大,因为就是个盖子,太不划算。使用频率很低,一个小时开关一次(这还是往快了说的)

玻璃钢和旋压都没接触过,不知道用那个方法做的更便宜。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牛仔兄关注,
我没觉得这东西有多大,只是表达我自己的判断,因为尺寸和数量的愿意,冲压的肯能行不 ...

首先,我不是牛仔!

我从来不说“Bull Shit”、"Ass Hole”’等牛仔爱说的那些实在无法吐出口的词儿。。。当然,在汉语里也好在我的母语里好,我是觉得说话完全没必要把这些脏词儿带进聊天里。

就像骑白马的不一定是王子,我头像这臭模样,也不一定是牛仔!哈哈哈!!!   说我是响马一个,我还真的会很开心!

这话跑题跑得牛仔都跟不上。。。

拽回来。。。

盖子?为什么盖?盖什么?盖到什么程度才能算盖住了?

这些不说,也许,首帖里指的那倒角,不到都可以啊。。。

还是自己先细致分析。。。

数量多还是少?频率高还是低?尺寸大还是小?。。。?。。。?

这些,都得先看具体用途具体功能要求才能说出来的。。。

起码,只是挡雨的?还是低级防水渗入的?还是彻底密封的?

用途不同,讨论加工方法的起点就不同。。。

聊到二十多楼了,请问楼上各位,哪位听出来这盖子是干啥用的???

天天跟铁疙瘩打交道的咱们,不能靠猜去做事儿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现在的加工方法比较多,你应该选适合你的经济实惠的方法而不是问别人用什么方法

应该就是这个目的,然后对比的吧

网友:
听各位大神  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