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电解抛光和电化学抛光

楼主(2020-07-31):
有大侠知道这两者的区别吗,不锈钢电解抛光和电化学抛光 网上搜了一堆 都是搜不出个明白来

网友A:
同一个东西,都是一堆不厚道的或者一知半解的人在那不知所云

主要用的就是85磷酸加一些缓蚀剂,工件做阳极,通电。

做简单的东西没有什么太高的诀窍,自己抓参数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一个东西,都是一堆不厚道的或者一知半解的人在那不知所云

主要用的就是85磷酸加一些缓蚀剂,工件做阳 ...

谢谢,后面翻了下书 也是同一个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一个东西,都是一堆不厚道的或者一知半解的人在那不知所云

主要用的就是85磷酸加一些缓蚀剂,工件做阳 ...

感谢

网友B:
电解抛光是利用不锈钢在电解液中的选择性阳极溶解而达到抛光和清洁表面目的的一种表面处理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解抛光是利用不锈钢在电解液中的选择性阳极溶解而达到抛光和清洁表面目的的一种表面处理方法。

我这里也用到电解,是医疗件不锈钢蛇骨电解除毛刺,但我看电解架材料全是钛合金,钛合金架全是焊接起来的。 用一根钛合金细管串着蛇骨电解,这个必须要串这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