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摩擦最小的线性运动模组是哪种?

楼主(2020-08-01):
小弟最近想要改善一款精密力量测试仪器,测试将插片插入插槽及拔出的力值。因为插片很薄不易直接与力传感器相连,所以想先将插片模组锁在精密线性导轨上,用力传感器推拉线轨测试。但了解到线轨虽然摩擦系数很小,但存在一个油封阻力的静摩擦力,会影响测试。所以想请教一下有没有无油封阻力的线轨,或者是换用直线轴承?

网友:
线性滑轨和滚珠丝杠配套而成的线性模组应该是最摩擦力最小的那种形式的组合结构了。

网友:
磁悬浮

网友(点评):
用风悬浮哈哈

网友:
就不能搞个修正参数么,把摩擦力减掉不行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