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摩擦力最小的线性运动模组是什么?

楼主(2020-08-01):
小弟最近在改善一款精密力测模组,测试插片插入插槽的力及拔出的力。但是插片很薄,不易直接与力量测试传感器直接连接,故准备将插片锁在线轨上,然后用传感器推拉线轨来测试。但了解到精密线轨虽然摩擦系数小,但存在一个较大的静摩擦力:油封阻力f 影响测试的力量曲线。所以想请教是否有无油封阻力的精密线轨,或是采用其他结构如直线轴承,无油衬套等。

网友:
直线电机你看行不?

网友:
直线电机加气浮

网友:
感觉你的方向错了,不管你怎么折腾不可能存在没有摩擦力的线性模组。还是要想办法将插片与力传感器固定在一起,建议传感器末端可以转接一副夹具,这个夹具可夹住或松开夹片

楼主:
|方贤东发表于 08-01 08:14感觉你的方向错了,不管你怎么折腾不可能存在没有摩擦力的线性模组。还是要想办法将插片与力传感器固定在一起,建议传感器末端可以转接一副夹具,这个夹具可夹住或松开夹片
确实有考虑。但是目前难点在于 传感器上定位基准太差,而插片插入的位置度跟角度要求很高,所以才想用线轨结构。

楼主:
|kayex发表于 08-01 08:09直线电机加气浮
目前这个方式只需要提供运动副不需要动力。不过你这个模式我还是要研究一下,以后在精密机械设计里应该会用到

网友:
较大的静摩擦力如果是相对恒定可测的话可以直接相减不?

楼主:
|WY-SZ.com发表于 08-01 08:40

较大的静摩擦力如果是相对恒定可测的话可以直接相减不?
这个确实可以。目前也是这么做的。但是考虑到油封阻力随着时间及使用会逐渐变化,始终是一个不稳定因素,就想把这个力的影响最小化或彻底根除。

网友:
精密力测量?我好奇,仅仅是一个外行人的好奇:你的传感器难道没有摩擦力?你这运动链上有多少摩擦力?你如何分辨哪个才是你要测的?

网友:
这个摩擦力需要有一个量化的指标,或者说是恒定时间,允许误差多少?
给个参考,CKD的这个小玩意,原理大致是磁悬浮结构,也可以通气,详细可以去他们官网看看。

网友(点评):
老哥你的图好像没传上来。那个CKD的小物件是什么名称?

网友(点评):
CKD FBU2系列缓冲器,可以搜索一下,我这边可以看到图片,不知道为什么近期图上传出问题了。

楼主:
|譬如朝露发表于 08-01 09:08精密力测量?我好奇,仅仅是一个外行人的好奇:你的传感器难道没有摩擦力?你这运动链上有多少摩擦力?你如何分辨哪个才是你要测的?
传感器是一个封装好的单元,内部摩擦厂商有置零。

楼主:
|xinshiji666发表于 08-01 09:59这个摩擦力需要有一个量化的指标,或者说是恒定时间,允许误差多少?

给个参考,CKD的这个小玩意,原理大致是磁悬浮结构,也可以通气,详细可以去他们官网看看。

误差目前客户是0.1N的要求。当然我希望能做到越小越好。磁悬浮结构我去研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