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文档中大图标不显示零件轮廓求助

楼主(2020-08-01):
      小弟使用的软件是SolidWorks2019版,画完的零件或者配合体,在文档中都可以使用大图标显示零件的轮廓,方便查询的时候知道是不是要找的零件(这种仅限于不记得零件名字查询)。
      现在的问题是,画完一个零件之后,保存实体变成多个零件之后,子零件虽然有,但是大图标不显示零件轮廓,显示的空白,打开之后里面有零件。有没有办法让子零件显示轮廓呢?还是我保存的方式方法不对呢?

网友A:
大图标显示是Windows的预览功能了,这个需要在电脑系统里面去设置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图标显示是Windows的预览功能了,这个需要在电脑系统里面去设置的了。

其他画的都能大图标显示,只有保存实体之后的小零件没有,也不是所有保存实体的子零件没有,保存实体比较少的子零件显示,多了之后就不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