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件工时计算

楼主(2020-08-01):
如下图纸和工艺卡,工艺卡给的镗序工时3.45时怎么计算的?具体过程?(注一下图中φ52孔高度定位尺寸243公差为±0.2没标出来)

网友A:
工时这个东西没必要自己去算 下个车间问下就行了 再不确定带个表去掐表看下

网友:
车间一般都有定额,参考定额。

网友B:
装夹找正时间,刀具加工的时间,可以通过加工参数计算出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装夹找正时间,刀具加工的时间,可以通过加工参数计算出来

这个只是理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只是理论的

实际的时间只有亲自到车间掐表计算

网友:
工时还是秒表来卡最是准确!

网友(2020-10-14):
没有一个回答出来的

网友(2021-04-25):
这个3.45小时肯定多了啦。

网友:
机床加工时间算的出来的,其它装夹,调试,检测辅助时间看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工时这个东西没必要自己去算 下个车间问下就行了 再不确定带个表去掐表看下

车间往往会多报工时,尤其在计件工资上。数控的话,UG模拟就比较有参考价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工时这个东西没必要自己去算 下个车间问下就行了 再不确定带个表去掐表看下

带表掐表会招人恨得

网友:
参考定额

网友:
参考工艺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