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中镜像,同时能旋转角度?。

楼主(2020-08-01):
在20×30的矩形,以底面参考,镜像,镜像模型与原模型相差90°。也就是从正面看,是两个20×30重叠组成“十字架”结构。。。SolidWorks里能实现这一个效果吗?

网友:
你用镜像特征的时候,他有选择的。

网友:
“镜像模型与原模型相差90°”,这个实现不了。镜像就跟照镜子一样。

网友(点评):
有没有什么变通的方法能实现这一效果????

网友(点评):
以某点为圆心做圆形阵列。

网友:
镜像后再旋转

网友:
镜像功能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不过阵列可以,圆周阵列、横竖排阵列

网友(点评):
感谢分享,试试看。

网友:
如果能这样,就不叫镜像了

网友:
镜像,选择镜像生成的实体与原件脱离关系,再阵列镜像体。

网友:
镜像生成的实体如何与原件脱离关系?

网友:
这个在镜像前,可以设置所选择的镜像生成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