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面微调结构

楼主(2020-08-01):
大家有哪些端面微调好一些的结构
如图所示,调调整垫把圆周的各圆柱体调平行

网友:
没看懂你想调啥?

网友:
给个图,配合文字说明你要实现的意思。

网友:
顶丝,螺栓,再大点的,千斤顶也可以解决

网友(点评):
那个垫铁在里面,顶丝怎么安装

网友:
螺纹调节?。

网友:
要平行比较困难,主要是检测比较难,只能靠板的直线度,孔的垂直度,和销轴和孔的配合精度来保证了。,垫片可以做成斜面,但是越调越歪。

网友:
水平尺放顶上,螺母挨个往上顶不行吗?

网友:
就是采用增加垫片的设计结构了,螺丝孔压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