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铝件表面发黑的一些疑问

楼主(2020-08-01):
大体情况是这么一个样,我是做光学结构的,前段时间出了一张图纸,表面处理要求写的是亚光发黑,一般这种图纸我们本地供应商都知道咋做,无非就是让零件发黑后看起来表面有点磨砂的感觉。但是我这张图纸给了我的客户,我的客户又去拿着这张图纸给了投资方,投资方再转两手出去加工。那么问题来了,今早我的客户打电话问我亚光是哪个等级?还把我问住了,由于中间环节太多并且我不可能和加工商直接联系。现在不知道咋回答,看伙计们有没有关于发黑的亮光,亚光这方面资料?或者就给我一个具体的数值参数。让我先把这边事情解决了。

网友:
你把你以前的零件表面拍个照给他个样板不就好了

网友:
先得找标准。铝合金表处的标准。找不到就问供应商,他们是按哪个标准来执行的,再找对应的标准来确定所谓的亚光等级。

楼主:
|譬如朝露发表于 08-01 14:39你把你以前的零件表面拍个照给他个样板不就好了
主要关系太复杂,中间隔着两个公司。不行就发样品去了

网友:
可以问对方能做的等级范围和标准,索取等级样片

网友A:
以下来源网络:
黑色亚光漆的光泽可分为以下几种:超哑光、哑光、蛋壳光(柔光)、丝光(缎光)、半光(半哑)、高光(亮光)。其光泽度从低到高,划分是根据对光线的反射程度来定的。 1 油性涂料(油漆)中,多见哑光、半哑和高光三种,三种光泽没有档次之分,只是用于不同的地方,如门窗和家具等多用哑光或半哑,而地板一般多用高光,因为光泽度高的一般硬度也相应高。 2 在水性涂料(乳胶漆)中,几乎所有的光泽都有,只不过咱们老百姓以前只听说过和用过哑光而已。如今生活条件好了,有条件追求品味和档次了,带光泽的乳胶漆越来越被大家接受和使用。 3 哑光乳胶漆相对于带光泽的,其成本较低、易涂刷,但漆膜易粉化、耐擦洗和硬度方面远低于有光乳胶漆。 的确,因为反光的原因,如果墙面处理不好,打磨不到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下来源网络:
黑色亚光漆的光泽可分为以下几种:超哑光、哑光、蛋壳光(柔光)、丝光(缎光)、半光(半 ...

你这个是油漆,不知道铝件发黑是否能采用,纠结啊,还被人问住了。

网友(点评):
信网友得永生? 即然人家能问你,至少别人清楚相关细则,有知道的人不问,来问网友,这脑回事很清奇。

网友(点评):
我要是能直接对接到投资方机加商或者表面处理厂,你说这还有你说话的份吗?看清表述再来喷,可以不?

网友:
光学对反光率是有要求的,应该有专门的设备检测吧。

如果没有,就让对方做几个等级或者你寄一个合格的样品给对方就好。

网友:
我们都是写喷砂电化,供应商都是按以前的做过的标准做,其他厂家还会加个亮光。

网友:
之前有光学件,铝件的话就普通阳极氧化,选黑色行了,有些件亚光就要求喷砂,铜件和钢件就光学发黑。

楼主:
|一朵娇粉嫩的花发表于 08-02 08:39光学对反光率是有要求的,应该有专门的设备检测吧。

如果没有,就让对方做几个等级或者你寄一个合格的样品给对方就好。
主要联系不到机加商,中间好几个大老板的事情。

网友:
黑色亚光漆的光泽可分为以下几种:超哑光、哑光、蛋壳光(柔光)、丝光(缎光)、半光(半哑)、高光(亮光)。其光泽度从低到高,划分是根据对光线的反射程度来定的。

网友:
我也是光学结构方面的,从广东回西安

网友:
liuhangfei1009783620加个微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