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工程图转dwg后图框问题

楼主(2020-08-01):
大家好,请教各位前辈,我出图是用solidworks工程图转成dwg格式再在cad里标注的,现在有个问题就是在solidworks里把工程图放置后发现图框比工程图大很多,导致工程图只占图框的很小一部分,我的解决方法是转成cad后缩小图框,图纸不变,请问这样可以吗?这样的话标题栏是不是也要跟着一起缩小,如果跟着一起缩小,那标题栏就变得很小?麻烦大师解答一下。谢谢各位

网友:
solidworks 工程图--另存为DWG--选项--输出1:1--激活

楼主:
|王斯塔福特威发表于 08-01 15:55solidworks 工程图--另存为DWG--选项--输出1:1--激活
是1:1,我说的是图框太大,可否缩小

网友:
我SW转CAD都是只要1:1的图形,用CAD的图框。因为SW的图框转CAD后图框的属性就没有了,属性提取用不了。

网友:
用CAD的图框,只要1:1的图形,要用CAD标注的  CAD图框、必要的插件、标注样式等不设置好哪来的效率?

网友:
你SW中视图比例是多是?

网友:
1:1转化,但,转化后的CAD图框最好不用,自己按1:1做好图幅的图框和标题栏。

按1:1从solidworks转化成CAD图后,把图纸内容复制黏贴过来,然后把图框根据需要放大。这样作图不会出现任何毛病。

楼主:
|未来第一站发表于 08-01 17:12你SW中视图比例是多是?
1:1

楼主:
|晓昀发表于 08-01 17:421:1转化,但,转化后的CAD图框最好不用,自己按1:1做好图幅的图框和标题栏。

按1:1从solidworks转化成CAD图后,把图纸内容复制黏贴过来,然后把图框根据需要放大。这样作图不会出现任何毛病。
你的意思用自己做好的CAD图框?

网友:
大家说的你为什么不听呢,去调整你的图纸的1:1,不要1:1的比例。只要你完成后输出激活1:1,CAD就是1:1的,然后你可以标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用自己做好的CAD图框?

是的,图框和标题栏用自己做好的。

网友:
图框我是用Cad的,sw的删掉

楼主:
|鹿子衿发表于 08-02 08:01大家说的你为什么不听呢,去调整你的图纸的1:1,不要1:1的比例。只要你完成后输出激活1:1,CAD就是1:1的,然后你可以标注了。
图纸比例是1:1,我的意思是图框太大

网友:
难道不应该SW直接出图吗?需要时再转CAD

网友:
SW工程图图框、图纸比例按实际需要设定,然后在转化就可以了
但是需要注意1:1输出时,图形是1:1比例,但是图纸(图框)是放大n倍的(图纸比例1:n)
不是1:1输出时图框比例1:1,图形缩少为1/n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纸比例是1:1,我的意思是图框太大

给你个眼神自己体会。

网友:
为啥要搞得这么麻烦,直接在SW里面标注好,否则导出后模式不一样就会比较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