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里局部放大视图标注尺寸

楼主(2020-08-01):
各位大哥好。我想请教下,cad 里有个局部放大视图标注尺寸,如何能使标注出来的尺寸是实际尺寸?做块可以吗?还是有更好的方法?

网友:
机械版CAD里面有局部命令的

网友:
选中尺寸线,右键选对象特性--标注线性比例,按缩放比例改数值

网友:
新增加一个标注样式即可。

网友:
直接选择局部命令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
好的,谢谢各位

网友:
肯定是实际尺寸的,它局部放大图只是把显示的比较增大,并没有把图形尺寸也放大的情况。。。

网友(2020-10-01):
首先你要对局部放大的概念清楚,也就是机械制图学了吗?

网友(2021-08-15):
图放在一比一基础上大了多少倍,标注比例因子就要缩小多少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