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怎样使机械手码垛面粉麸皮时又不破坏麸皮的垛型?

楼主(2020-08-01):
某企业项目
想将面粉麸皮通过输送机,与机械手码垛在卡车的车厢里,麸皮袋比较松软,想将机械手码垛后对其压实,但是这种做法难度大,影响工作时间,效果还不一定好
所以想在输送阶段就将麸皮袋压实,但是压实后再将其码垛到卡车车厢内,就会破坏其垛型,那么如何实现机械手既不破坏垛型,同时又能实现码垛压实麸皮袋袋包的目的,谢谢!
参数:
装货量不低于30吨。单线产量约400-600包每小时;带包尺寸约:长1000mm*宽600mm*厚200mm;车厢宽度2300mm左右,车长13米左右;车厢底板高度(距地面)约1200mm,装货后最上层货物距地面高度不高于4200mm;装车机顶面局地面的竖直方向安装空间约6500-7000mm,同时保证装车机上下移动装置在最高处时,下方有不小于4500mm的车辆通过空间。

网友A:
真空抽吸?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空抽吸?

要是抽吸的不均匀咋整

网友A:
引用 楼主:
要是抽吸的不均匀咋整

或者膜具压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或者膜具压板?

模具压板放在机械抓手上????

网友B:
二十来年前就见过。。。皮带线的最末端上动手,飞出去的袋子近乎水平状态下砸下去,就完了。

换句话说,皮带线的末端,不是美式航母的飞行甲板,而是苏式的。

当然,记得“飞机起飞”后,上面还有苍蝇拍子往下拍袋子,以此来保证袋子水平状态下砸下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二十来年前就见过。。。皮带线的最末端上动手,飞出去的袋子近乎水平状态下砸下去,就完了。

换句话说, ...

666

网友:
你这头像就是一原理,飞出去后,撞到墙,然后就垂直下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模具压板放在机械抓手上????

将面粉麸皮通过输送机,与机械手码垛在卡车的车厢里。

是不是要在输送机和机械手码垛之间加个压缩成型的打包环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将面粉麸皮通过输送机,与机械手码垛在卡车的车厢里。

当然可以

网友:
码垛的机械抓手需要选用合适的,吸附力足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