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6l材料,有真空度要求,内经170mm这个装配体好加工不?

楼主(2020-08-01):
真空度要求高,有焊接,内经大,有波纹管。
内经170的不锈钢圆柱体管怎么加工呢?

网友:
这个装配体是由筒体、管子、法兰焊接的,焊接完再做真空度检验吧。

内径170的不锈钢零件不好加工,是图中的哪个?

网友:
要单指一个直管的话,好加工,车床就解决了,要是有折弯连接的话,是可以先焊接后加工,焊点打磨

网友:
真空度多少?

网友:
市场上应该有170的焊管,一般薄壁管是卷焊加工的。

楼主:
漏率10的-11次方

网友:
不太好做,密封性有要求的零件,各部件拼焊成一体后焊缝的质量有较高的要求。

网友:
引用 楼主:
漏率10的-11次方

您说的是真空值吗????
有的金属会漏气的,累死也上不到真空值!!!。

网友:
引用 楼主:
漏率10的-11次方
单位是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漏率10的-11次方

您说的这个是漏率,真空度是另一项指标,看您这个法兰标准,真空度应该是要求比较高了

因为您提供的信息不是很全,我给您的回答可能有不正确的地方

您说的这个170mm内径,按我的理解应该是图中1号组件

这件可分为三部分 左侧封头 中段筒体和右侧法兰

一般加工方法是:
  • 封头卷板拼焊;筒体卷板拼焊后开孔(后序焊接2 3组件);开孔处避开拼焊焊缝;车好法兰(密封面预留2~3mm余量)
  • 将封头、筒体、法兰焊接好后,再将法兰车至工程图中所要求的尺寸
  • 所有焊接使用氩弧焊,焊后将焊缝磨平,抛光,不得有缺陷
  • 所有真空侧表面抛光至Ra 0.8
  • 待与2、3焊接完成后进行超声波探伤,并要有相应的探伤报告

网友:
CF法兰    焊接完了氦检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