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数980TDa宏程序报警

楼主(2020-08-02):
G54G99
M3S100
T0101
G0Z3
X33
#101=0.2; 每一刀的的深度(半径)
#102=4 梯形螺纹的深度(半径)
#103=1 分层切削的次数
N90 G0U[2*#101*#103]
G32Z-32F7
G0X32
Z[3+[#102-#101]*0.268+A]; A是槽底宽-刀尖宽的一半
X33
U[2*#101*#103]
G32Z-32F7
G0X32
Z[3-[#102-#101]*0.268-A] 梯形螺纹的牙顶宽:0.366x螺距梯形螺纹的牙底宽:螺距-牙顶宽-2倍的(螺纹深度Xtg15°)
X33
U[2*#101*#103]
G32Z-32F7
G0X32
G0Z3
X33
#102=#102-0.2
#103=#103+1
IF[#103LE20]GOTO90;
G0Z100
M5
M30
大佬们,这个程序广数980TDa系统上用不了啊,哪位大佬能帮忙改一改啊,跪求

网友:
就不怕哪家熊孩子给你改出个病毒?

网友:
可能系统不支持吧

网友:
1、G0U最好是分开变成G
2、A的数值是多少
3、确认一下N90在程序中是不是唯一的
4、确认一下程序头有没有漏掉的代码

网友A:
循环里面X向进刀,退刀都要以相对坐标编写。不然编程逻辑会乱。你的循环用绝对编写,粗看逻辑没错,但是“N90 G0U[2*#101*#103]”,u代表相对,但是里面数值是按照绝对计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循环里面X向进刀,退刀都要以相对坐标编写。不然编程逻辑会乱。你的循环用绝对编写,粗看逻辑没错,但是“N ...

宏程序本就是循环,你把逻辑搞混了,在循环里面只写一段路径,其余通过宏程序语句判定会全部能完成,但是你把路径些了好几个导致多走好多路径。还有你把便量变化写在循环末端会造成最后一刀不加工,直接跳出结束程序

网友:
有报警号和报警号对应的注释

网友:
换个fanuc的机床说不定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