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圆头普通平键轴端需要挡圈来定位吗?

楼主(2020-08-02):
单圆头普通平键轴端需要挡圈来定位吗?

网友:
键用于实现轴的周向固定零件以传递扭矩,标准平键不需要挡圈。

网友:
不用挡圈限位的,键子都是直接过盈配合砸到里边的

网友:
这个最好是加上,设备稳定性才会有保障。

网友:
不需要,实在加工精度太差串键的话加一个也未尝不可

网友:
一般不用,
但有些情况如震动大,或为了美观安全等也可以加,
以前碰到有设备轴端的平键老是掉出来,加了挡圈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