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缸故障分析

楼主(2020-08-02):
液压缸作为一种通用型工业设备,故障问题无可避免,其中液压缸不动作这一情况时有发生,其故障诊断的依据包括压力油是否进入缸内、缸内油液是否有足够压力以及缸内是否压力过载等几点。
从本质出发,导致液压缸易出故障的主要零件包括油缸、活塞杆、缸体、导向套、活塞与活塞杆密封等,主要部位可归纳为四大类:第一,活塞与活塞杆配合免得磨损拉伤;第二,活塞杆和导向套配合面的磨损拉伤;第三,活塞密封破损;第四,其他密封破损等。
液压行业所共识的是,液压缸无动作应该是最为普遍的故障情况之一,当这一问题出现时,作为操作者的我们究竟该如何诊断并排除其故障的根源呢?我们可以先从以下三点入手:

①工作状态下,检查是否有压力油进入液压缸内,若无压力油进入液压缸,其原因与排查方法如下:

a、液压缸安装前的换向阀未及时换向,无压力油进入液压缸时检查换向阀未换向的根本原因并加以排除;

b、系统未供油,检查液压泵和主要液压阀的故障原因并加以排除。

②若有油液进入缸内,则检查进入缸内的油液是否有足够的压力。

a、系统若故障,主要是因为泵或溢流阀存在故障问题,应及时检查泵或溢流阀的故障情况并加以排除;

b、内部泄露严重,活塞与活塞杆松脱,密封件损坏严重,此时应紧固活塞与活塞杆并及时更换密封件;

c、因压力调节阀有故障,系统调定压力过低时要排除压力阀故障,并重新调整压力,直至可达到所要求的数值。若有必要,应重新核算工作压力,更换数值可再上调的优质调压元件;

d、活塞上的密封圈出现漏装或严重损坏问题、缸体孔拉有较深沟槽及活塞杆上锁定活塞的螺母出现松脱问题时,造成液压缸进回油腔严重导通串腔时,元件便无法在正常运动,此时应采取更换活塞上的密封圈和其他修理措施。
③有油进入,压力也满足要求,但负载相对过大,导致液压缸推不动,仍无法动作。针对这一情况,应从几个方面逐一排查:

a、检查负载是否过大(比预定值要大),特别需要检查是否是液压缸安装不好造成的附加负载过大,宜对液压缸予以校正并正确安装;

b、检查液压缸与负载的连接是否正确,当负载的连接方式不正确时,可能造成缸体移动时出现别劲现象,此时可改刚性固定连接为活动关节时连接或球头连接,且该面最好是为球形面;

c、液压缸结构上存在问题时,如活塞端面与缸筒端面紧密贴合,启动时活塞承受力的面积不够,所以无法推动负载,又或是缓冲装置的缸筒上单向阀回路被活塞堵塞,针对具体情况分别处理;

d、液压缸装配不良(如活塞杆、活塞和缸盖之间同轴度差,液压缸与工作台平行度差,导向套与活塞杆配合间隙过小等)导致活塞杆移动别劲,憋住无法移动;、

e、液压回路所引起的原因,主要是液压缸背压腔油液未与油箱相通,连通回油的换向阀未有动作,截止阀未打开、节流阀被关闭等,从而造成回油受阻,这种可视具体问题处理;、

f、有脏物进入滑动部位使得缸体滑动部位被卡住无法动弹,此时应尽快对该部位予以清洗;

g、活塞杆上镀的硬铬因脱落而卡住活塞杆,此时需立即停机处理,以免积瘤堆积,届时或将更加棘手。

机械维修是门大学问,我们日常遇到一般使用排除法来检查维修,以上就是本次对液压缸的维修小意见。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若有不足之处还望各位见谅指出。

网友:
感觉是重复的帖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