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凸轮建模过程

楼主(2020-08-02):
看不懂这些参数,有大神指教吗?万分感谢

网友A:
图不全吧,少了凸轮各段的尺寸

网友:
尺寸不全

网友B:
lz是纯加工,还是应用凸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不全吧,少了凸轮各段的尺寸

不好意思,尺寸是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是纯加工,还是应用凸轮?

纯加工

网友:
尺寸不是大问题
直接给3D加工就可以了

网友:
按3 D数模加工,这是我们图纸上最喜欢标注的。

网友C:
正常有个梯度曲线,在软件里用公式曲线做轮廓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常有个梯度曲线,在软件里用公式曲线做轮廓就ok了

那个曲线的点坐标怎么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曲线的点坐标怎么定

看凸轮形式,最常见的,x轴是角度,y轴是回转中心到接触点的距离